win10中wifi老掉线求教

楼主(2016-06-17):
win10系统,wifi经常掉网,掉了后也不会自动连接,驱动是最新的,节能那块也都关闭了,请教还有什么可能?
谢谢

网友A:
什么机器,因机而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因机而议

ThinkPad E430

网友:
改一下协议试一下

网友:
改什么协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359-1-1.html  看一下这个

看了,这个都没有问题,掉线依旧

网友C:
是不是装的联想自带的win10 ?  家里有一台,我升级成专业版,就没这个问题了(不过就不是联想正版了,用手机激活)。还有,有线和无线的不能同时用、联想的笔记本老这个问题。
同样,一台ACER ,自己装的系统就没这个问题。
估计是联想的问题,驱动(有线和无线网卡)对WIN10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的联想自带的win10 ?  家里有一台,我升级成专业版,就没这个问题了(不过就不是联想正版了,用 ...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的联想自带的win10 ?  家里有一台,我升级成专业版,就没这个问题了(不过就不是联想正版了,用 ...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