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 YOGA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6-06-17):
现在的机器啊 越来越不好修了。没图纸不说 连芯片都是打黑胶 主芯片打胶 不说 连一些没必要的地方全部都是胶!厂家的胶多的没地用!!

-------吐槽完毕 进入正题---------
S1 yoga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按开关没反应 亮时过LOGO掉电 进系统10分钟以内掉电
很多人会说这不是BIOS问题嘛?没错 我首先也是刷BIOS 也是好了一天 第二天来又开不了了
这说明不是BIOS问题了!因为BIOS在MCP的旁边 怀疑这个MCP  打黑胶的!很可能主角就是他 因为BIOS芯片在它旁边用风枪取下的时候 加热到了 !摘下来换 不划算 风险还高!板子不便宜 交换都很贵 上BGA吧!80度预热2分钟后开始 下风嘴220度暂停 上风嘴210度暂停 上风嘴悬高3CM 三合一桥易空焊易坏 直接利用下风嘴温度加焊把!暂停时间为50S 默数 到时间关闭 试机OK 返不返修 不知道 但也只能这么整!不想换芯片的 可以这么试试

    不管你们试不试 反正我一直都是如此!!

网友A:
220度不解决问题啊?冷却还不又恢复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度不解决问题啊?冷却还不又恢复原故障。

  加高温度就坏了!

网友:
厂家黑胶不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