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不出电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6-17):
机器来的是没待机,拆机后发现一个B+电容烧了,电容拆后上机,PL301、PL302没有19V电压,不出B+,用电池可以开机,换芯片后PL301有19V,PL302不出电压,bq715芯片换了几个.

网友:
把这三个隔离管都换了
pq301 pq303 pq305 ,

网友A:
电容烧了,应该之前有大短,这种情况你量一下第一个保隔管是不是通了,如果正常,查芯片第六脚有2.6V电压吗还有第四脚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烧了,应该之前有大短,这种情况你量一下第一个保隔管是不是通了,如果正常,查芯片第六脚有2.6V电压吗 ...

换芯片前不过隔离的,换后出隔离。6脚有2.6

网友:
pq305到芯片18脚通吗 ,还有17脚电压5V,不行把上下管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B:
20脚有无19V供电,6脚得2.4到3.1V电压左右,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
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网友C:
这个是新型的公共点出来方式,和苹果的一样,若是pq301控制极有24v电压的话,可以考虑换个pq305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新型的公共点出来方式,和苹果的一样,若是pq301控制极有24v电压的话,可以考虑换个pq305试下

控制只有19v

网友C:
只有19v你的pl301 怎么会有19v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9v你的pl301 怎么会有19v

换了pq301,控制脚有2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脚有无19V供电,6脚得2.4到3.1V电压左右,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
...

就16脚不正常,只有0.9v,17有4.3v

网友D:
把图纸传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图纸传上来分析分析

谢谢,麻烦了

网友:
之前短路电容拆了,是哪个位置的电容?装回去没有?将充电芯片各引脚测量数据报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D:
你说的是哪个位置的公共点的电容,把位置图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哪个位置的公共点的电容,把位置图传上来

你的公共点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