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 FP93V 固件

楼主(2016-06-18):
求BENQ FP93V 固件  不啟動求程序

U8  ic型號  H371 952T63 是1.8v?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里面的驱动板吧  换一张吧 某宝有卖 不贵

网友:
淘宝上面买个就行啦

网友:
1-GND  2- VOUT   3-VIN

1.8V  1A

网友A:
我的FP93VW,板子和你的不一样,所以程序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P93VW,板子和你的不一样,所以程序也不一样

我的是 FP93V 真的不一樣. 要找程序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