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cb 版号 MBX-240

楼主(2016-06-18):
索尼vpccb 版号 MBX-240  开机用一会风扇款转之后过个1分钟就会掉电 CPU换过 扇热处理的很好出风也很好,手摸扇热架不是很烫  有人说其他机器刷BIOS好过 但是我BIOS我也刷过还是一样现象 板子没进水的痕迹 温控我也大概查了 正常  有谁修过类似的机器吗  支支招 谢了

网友:
这机侦测到风扇转速异常也会掉电

网友:
   已经修好了  下了第3个BIOS 把ec和南桥BIOS 再刷了一遍 结果好了 不掉电了  fuck 这么多坏的BIOS也上传

网友:
这个BIOS 百分之百好的  ec 南桥都有的

网友:
刷了你这个BIOS也是掉电的!!~~~~~~你的你确定好了吗?

网友:
我的是开机固定一两分钟掉电,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刷完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下是不开关漏电!

网友:
干显卡    000尾数的那个显卡    一干就好

网友:
把温控拆掉试一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