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Iphone6 A1549漏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18):
美版Iphone6 A1549漏电故障维修案例

  型号:IPhone6A1549

  客户描述:手机进水,电池使用时间非常的短。

  故障现象:充满电后,放置一晚,待机情况下第二天就基本没电了,明显主板有漏电。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发现主板有明显进水痕迹,主板上的进水标签已经发红,如图所示。

图1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把主板屏蔽罩拆掉后发现主板元件有腐蚀发霉迹象,首先用洗板水把进水的痕迹清理干净。把严重腐蚀变色的电容翘掉,确认没有明显的腐蚀后,用预热台把主板烘干。

图2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等烘干后接可调电源电流在0.016A左右。正常的6代主板3位电流表显示0.000,显示0.016A说明肯定是漏电,因为根据iPhone的工作原理在不按开关的情况下,整块主板只有PP_BAT_VCC和 PP_VCC_MAIN这两路电压有电,可以确定漏电的故障点就在这两路电压上,但因为这两路所连元件比较多。所以要先一路一路去判断。首先量测第一路PP_BAT_VCC电池这路。

图3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把Q1403、U1401拆掉断开PP_VCC_MAIN这路。通电发现无电流。故障可以定位在PP_VCC_MAIN这一路。一般漏电比较严重的主板可以通过在元件上熏松香来判断,但是这个板子漏电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发热的元件,所以熏松香并没什么作用。只能一路一路拆,通过点位图来看这路电压上的元件很多。

图4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图5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拆的时候先拆所连电路上腐蚀的电容。电容都拆掉后再拆腐蚀电容所连的芯片。当拆到第5个的时候拆出来了,接可调电源不再漏电,拆掉芯片如下图。

图6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修这块主板运气还是比较背的。拆到U5302_RF才不漏电,但没办法,漏电的板子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找到坏的元件,没有什么特殊的快捷方法,引起漏电的罪魁祸首就是下面这个小东西。

图7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图8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把原来拆掉的芯片还有电容装回去。处理好装机。测试2天无问题。机器到此修复完成。

图9 美版Iphone6A1549漏电故障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
美版Iphone6 A1549是不是没有u3502芯片?

网友A:
楼主好有耐心啊,不过这样的故障修起来,岂不是一天不用干点别的了?

网友:
楼主是专修手机的吧,这技术好牛

网友:
有些腐蚀的电容不用再装回去了吧?

网友:
拆这么多元件,要是我都疯了

网友:
我有个夹电漏电100毫安的。。没思路呀,,

网友:
苹果手机的焊工很重要啊  楼主一路拆   看来是干了不短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NFC芯片 刷机报错56

网友(2017-03-14):
真心佩服 拆这么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有耐心啊,不过这样的故障修起来,岂不是一天不用干点别的了?

我们修机器不能单看修的结果了 在修之前都要考虑用的时间多少 时间成本大于一切  正比就做 反比 累人 还没钱

网友:
楼主维修的非常详细、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还有需要表扬一下楼主的就是 带图上传、真的很详细、一米了然!、

网友:
美版Iphone6 A1549是不是没有u3502芯片?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不是一般的好,炒鸡有耐心,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值得学习,受教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