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9开机掉电 板号DAOZQRMB6CO

楼主(2016-06-18):
    接机客服反应掉电,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1掉电能重启.速度拆机,测+VCCSA无电压,测PU6
RT8241DZ芯片6脚EN开启0.6V不正常.
   网上下载本机线路图,发现EN开启脚信号HWPG_VTT由+3V经R274电阻D15二极管提供,测+3V也只有0.4V多,查+3V由+3VPCU经PQ12转换受控MAIND 查MAIND为1.2V 不正常,查MAIND由+15V提供,受控PQ18,PQ18控制信号为MAINON_ON_G,经测待机为9V,开机为0V正常,更换PQ18后,MAIND为13V,正常亮机,新手第一次发贴,小修供电,老手见笑了.线路图论坛有,就不贴了.http://user.qzone.qq.com/124349043

网友A:
格式最好排一下,一口气读下来累

网友:
感觉 好乱啊,楼主下次 加点 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最好排一下,一口气读下来累

谢谢指点,下次改正.

网友:
下次 加点 符号

网友:
讲的有点乱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你已经不“小白”了。祝贺你。

网友:
虚心接受,第一次发帖,见凉

网友:
挺厉害的,基本的电压条件都记得,小白还要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