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 M1开机自动进入刷机模式,带拆机注意事项

楼主(2016-06-18):
分享一例魅族 魅蓝 M1的拆机 及维修经验,比较简单的故障,老鸟请忽略

魅蓝 M1机型不算新,机器也不贵,但市场占有量还是有的,

各位同行可以根据此故障 举一反三,

机型:魅族 魅蓝 M1
故障:进水后,开机进入刷机模式(recovery模式
M1机型外观如下:

刷机模式界面(recovery模式)如下:

维修过程:
拆机的时候把屏幕给拆坏了,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拆机注意事项及顺序,
拆机总结:
这款魅族魅蓝M1的机器外壳没有螺丝,拆机注意事项如下:
a,先用吹风机 加热底部 home按键四周,这块底部的胶最多
b,其次加热顶部 前摄像头附近,
c,屏幕排线在中上位置

拆机顺序总结:
1,先从底部加热,
2,其次加热顶部,
3,趁热从home键下方抬起屏幕,
4,拔掉中间位置排线,取下显示屏
显示屏拆掉后,很明显的几个螺丝拆除即可看到电路板,这个相信大家都会操作(忘记拍照)

维修思路:
魅族 魅蓝 M1的刷机模式进入方法:开机时,同时按住音量键加和电源键。
故障定位:
开机自动进入刷机模式,断定与按键部分有关系
拆下主板后,观察音量按键,马上找到问题,如下图所示,按键接口腐蚀,

清洁腐蚀位置后,加焊座子引脚后,试机,故障排除
可惜的是屏幕已经被拆坏了,还要赔一个屏幕,
各位同行下次修到此机的时候,引以为鉴,以免拆坏显示屏
故障修复完毕,进系统界面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坛友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我最不喜欢修从屏开始拆机的机器,特麻烦,

网友:
对于自己第一次拆的手机搞不好就得陪屏,手机屏排线太脆弱了。、。

网友:
手机有时候 比电脑还麻烦

网友:
不敢动手机 上次把自己的肾屏幕拆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