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放电就好了,过会又不行了

楼主(2016-06-18):
昨天接了台 E540 把COMS电池拔掉就好了   过会又不行了 再拔掉又可以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通病吗?有人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搞黑胶,不掉点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黑胶,不掉点就好啦

是要换南桥吗

网友:
画鸡不画鸡肠

网友:
主要电路我不懂呀

网友:
刷 bios试试  不行就干桥

网友:
把电脑存放好,等你学会了维修就能解决了。只是,你要赶在电脑被淘汰前学会维修。如果急用,你还是得花点钱找会的维修。

网友:
BIOS南桥都可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我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没错 先刷BIOS

网友:
前面我遇见过刷好的

网友:
亲。很遗憾的告诉你,BIOS没刷好的话开机要15秒才显
呵呵。要合成分离BIOS啊。我也遇见过无数台你那个笔记本。没他妈一个搞好的。听说是要换南桥才能搞定的。

网友:
rtc电路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 ,焊一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没见返修呀..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基本上

网友:
查查RTC电路  下个图纸

网友:
看看RTC电路是不是漏电!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知怎么搞

网友:
烂桥可能有问题,或者你就教客人放BIOS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网友:
RTC电路问题吧

网友:
换个PCH看下了

网友:
重点检查RTC电路

网友:
bios   rtc  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联想官网放出新的bios,下载个在系统下刷试试

网友:
求大神支招 万分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查桥的条件

网友:
我刷了新BIOS,关机关不掉了。。。

网友:
娘的,这E440和E540 神级机器, 修的第一台E440 放电多次,最终换桥,换桥后过了4个月,又来了,还带着一台E540一起来

网友:
那你送修啊   不会电路怎么指导你啊

网友:
刚接到一台,放电已经开机目前一切正常,看你们都这么纠结我都不知道咋给客户报价了

网友:
这个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不放CMOS电池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电池是没有供电情况下给RTC电路供电的
RTC是南桥待机条件之一
电池是给BIOS保存设置的供电

那么可能性有三个   RTC电路有元器件漏电   BIOS出错   桥有问题

网友(2016-07-19):
南桥      EC     其他不知道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前几日刚修到这个板子,换电池没用的 刷bios也没有用,只有干南桥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