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密码破jie

楼主(2016-06-18):
请问大神 谁的破jie密码  宏碁笔记本 进BIOS要密码  显示 UNLOCK KEY HINT NUMBER 5BFECB7C    有谁能破jie啊

网友:
试一试 45173075

网友:
Enter unlock password (Key: ) Key是什么?

网友A:
不对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ics

网友:
刷BIOS 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输入3次错的密码后会有1组码(key), 这组码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3次错的密码后会有1组码(key), 这组码是什么?

好 稍等
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 稍等
我试一下

20E5A0B2    这个是错误代码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E5A0B2    这个是错误代码

试试 35831004

网友:
刷安全芯片

网友:
哥们啊 还是不对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能发错误代码的图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发错误代码的图片吗?

就是这个图片 麻烦你看一下

ics

网友C:
这是BIOS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BIOS密码吗?

这个是输入错误后显示的代码

网友:
刷个BIOS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进BIOS 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图片 麻烦你看一下

再试 04425786

网友:
这个可以找个insyde算号器的 也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