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LC-42FT18待机红灯亮开机蓝灯亮无图像无声音

楼主(2016-06-18):
厦华LC-42FT18液晶电视插电红色指示灯亮 按开机键蓝色灯亮没有画面也没声音 拆机插电测量 Vsb3.1V  32VSC 32V  按开机键Vsb  32VSC电压不变 NO/OFF有3.1V PWM没有电压  24V没有 8VSC没有 9VSC没有 5VSC没有  大家帮看看怎么修

网友:
先找好图纸在说吧

网友:
standby电压呢?如何变化?

网友:
不可能同时这些供电都坏了  而是这些供电前面的东西有问题    看一下这些供电都是在哪产生的

网友:
后续电压没有产生,,因为主板没有送来开启信号

网友:
遇到几个冠捷的是这样 没有12  24付电压

网友:
PWM应该是主板给电源板的开启信号没有 我给了应该3.1V电源板有没有24V输出

网友A:
都讲叫你看standby电压咯。
自己不懂,人家讲你又不听。
PWM是背光亮度控制。
VSB VSC不理它。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aoc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aoc的  故障一模一样  今天换了开关管 ld7523  0.39电阻  好了

网友:
那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B:
你强制开机其他电压能不能出啦

网友:
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讲叫你看standby电压咯。
自己不懂,人家讲你又不听。
PWM是背光亮度控制。

对不起  插电standby脚0.6V  按开机键后2.1V

网友A:
没错,电源板问题,杀杀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电源板问题,杀杀杀。

客户不换板想修一下 还望多指点

网友A:
拆下电源板,待机5V接个1K电阻跨接standby,然后接交流电,强开电源。看下PFC电压以及各组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电源板,待机5V接个1K电阻跨接standby,然后接交流电,强开电源。看下PFC电压以及各组输出电压。{:4_10 ...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电源板,待机5V接个1K电阻跨接standby,然后接交流电,强开电源。看下PFC电压以及各组输出电压。{:4_10 ...

插电VSB3.1V   32VSC有32V 其他没有  接1K电阻 VSC3.1  32VSC不变  standby2.6V 5VSB有5V NO/OFF3.1V  9VSC有0.4V  8VSC有0.6V  其他电压没有  望指导

网友A:
板不在我手上,没电路跑,不好指点。
PFC电压380V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不在我手上,没电路跑,不好指点。
PFC电压380V够吗?

380V够  加电后300V会升上来

网友A:
380V够,主电源24V,18V没有输出,这故障点就很明显了,是在24V,18V生成电路。测N512  TEA1610T的第10脚是否有15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就查来路。如果有的,看24V18V输出有无短路,无的再代换这部分电路的光耦,431。还是不行的,再换TEA1610T。
假如还是不行的...........(当然,做为男人,我们千万不能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V够,主电源24V,18V没有输出,这故障点就很明显了,是在24V,18V生成电路。测N512  TEA1610T的第10脚是 ...

光耦 431我换了  开机什么都正常了  关了再开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光耦和431单个换也一样  有时候等时间长点开机又可以  如果24V18V有短路应该就不会有时候可以开机了是吧  TEA160T第10脚有时电压不太稳定  左右浮动2-3V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问多了 还请见谅多指点

网友B:
再确保其他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强制开机试一试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确保其他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强制开机试一试能不能帮助你

强开机试过了 开不了

网友A:
忘了说了,在副电源5V那里接个40到100欧左右,两W以上的电阻做负载,再跨接1K电阻强启电源,看下VCC电压,也就是15V的那个还跳不。(当然,再在24V输出那里接个220V的灯泡做负载)如果此时15V的VCC电压不跳了,380V正常,24V有输出了。那就多试几次再说。
如果此时15V的VCC电压还是跳动,而380V正常,24V没有输出。那么查VCC电路,换滤波电容等等。(电路图上搞错了,把78L15写城了78L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在副电源5V那里接个40到100欧左右,两W以上的电阻做负载,再跨接1K电阻强启电源,看下VCC电压, ...

好的我试一试 谢谢 老师麻烦你   我有时候又不在电脑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强制开机其他电压能不能出啦

电源板怎么强制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