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清灰后不开机,只有开机灯亮3秒就灭

楼主(2016-06-18):
顾客清灰后不能开机,加电源10ma开机电流归零,放电无效,试着拆焊主板电池后放电解决了,又学到了经验,很开心

网友:
动手了就有收获

网友A:
什么机子的,版号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恭喜楼主了  这么快速搞定一台机

网友:
这台应是客户拆装时 不注意 电路保护了

网友:
这种情况在维修过程中 也遇到了不少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B:
唉,清灰有风险啊,今天就清灰一次,装好不开机,原来是把屏线扯坏了,还直接把网卡芯片烧坏了,一个大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清灰有风险啊,今天就清灰一次,装好不开机,原来是把屏线扯坏了,还直接把网卡芯片烧坏了,一个大坑啊 ...

注意一下清灰的过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清灰的过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搞来现在只有外屏亮,内屏都不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来现在只有外屏亮,内屏都不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查一下排线或者屏看看

网友:
清灰有风险 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排线或者屏看看

不得行,给修芯片的几个修了都不得行,坑死了,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的,版号是什么,方便说一下吗

当时没在意啊

网友:
清灰有风险,拆机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