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tb第一脚

楼主(2016-06-18):
X201I的机器,不通电,F9保险烧断,换后时而通电,时而不通电,TB第59脚有供电,不通电时,TB第61脚VCC3SW没有,想换个TB,结果拆的时候没有看第一脚,请问大神们这第一脚是哪个?

补充内容 (2016-6-19 14:28):
此机已修复,换了C588好了

网友:
人呢?在线求助啊!!

网友A:
白色三角就是1脚啊··

网友B:
倒时针数    白色三角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倒时针数    白色三角开始

我这装的对不对?为什么换了还是不出VCC3S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白色三角就是1脚啊··

板子上我知道啊!关键是这个TB的第一脚,这样装对不对?

网友:
箭头那就是啊

网友D:
IBM机子一般都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装的对不对?为什么换了还是不出VCC3SW?

哦  你淘宝看下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机子一般都标注的

板子我知道的啊!芯片第一脚是哪个?淘宝卖家他也不知道

网友:
感觉应该是左上角第一个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我知道啊!关键是这个TB的第一脚,这样装对不对?

芯片位置也是对的··东芝芯片正放的左下方··你芯片摆放的位置也是对的··

网友:
认真看 基本都有点标注的

网友:
主板白色三角块,逆时针,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位置也是对的··东芝芯片正放的左下方··你芯片摆放的位置也是对的··

那为何3SW还是出不来啊?

网友:
芯片搞4个小圆点就晕了?
面对芯片正字,适用于普编的芯片,左下角横座标左往右数为123456....

网友E:
四个坑,最深那个坑就是起始脚

网友:
一般孔最深的是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个坑,最深那个坑就是起始脚

都一样深啊,不知道是哪一个了,我去,太大意了,拆的时候没有看

网友:
你看一下别的脚位VCC3SW有没有出(16脚也有一个)···要是有出就是可能断线了···在来就是看一下VCC3SW产生条件··不要一直死在TB62514这里··看一下别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