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制漂亮又实用的白光焊台

楼主(2016-06-18):
DIY 自制漂亮又实用的白光焊台

  你是否还在抱怨手里没有合适的材料来DIY?其实只要你留心身边的物件,它们都是DIY的好材料,就看你怎样利用它们了,平时要注意多收集材料,经常上论坛看看别人的作品,也能给你带来创作的灵感。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DIY自制白光焊台的制作方法,喜欢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吧!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

  本焊台外壳采用坏掉的小号电脑电源制作,原电源出线孔非常合适安装航空插座,原来的开关和电源插座及风扇也都全部可以利用上,能不开孔破坏外观的地方尽量不破坏,所以又找来了一个电压选择开关用于控制排风扇和LED照明。

  电压选择开关是没有把手的,操作很不方便,用电脑板卡档位上的铁片和天线头还有小螺丝做了一个把手,既漂亮又方便。

  最难设计的是调节旋钮,在正面打孔安装,那样不仅太老套也影响美观,找到一个调节杆可以伸缩的电位器,既可以防止别人乱调也很漂亮和新颖。

  电源是废品站老板送给我的,修了一下断线的共模电感就好了,用于白光焊台电流和电压刚刚好,安装时只需要把输出线改到侧面就可以了。

  220V输入端插头是电视机里面的插头。网购的促销LED铝合金灯条用于油烟机稍微长出了一些,裁剪下来用于细致焊接时的照明使用。

  安装时没有在电源铁壳上面打一个孔,全部都是利用现成的孔,其中有两个孔还是带丝牙的,安装铝合金灯槽正好,4个孔其中两个用于穿线,另外两个用于安装固定。LED照明灯电压和风扇一样,都是12V的,电流要求不大,用LM7812三端稳压器完全可以胜任,但是LM7812如果不加散热片会很烫,而且不能直接安装到外壳上,那样的话电源负极就会和地线接通了,所以安装时加了绝缘垫隔开,风扇的排烟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再也不会近距离焊接时被松香给熏到了。

  电源指示灯和加热指示灯用的是一颗双色共阴LED,只是手里没有扁形的,只能自己用普通圆形的LED在电砂轮磨上磨了一个,安装也是利用原来捆扎线的地方。

  控制板本用淘宝出售的成品板,焊台底脚用联想主机里面卡主板的专用螺丝和机箱螺丝,既固定了外壳还很漂亮,电烙铁架是用电池挂钩做的,还可以调整手柄角度,非常方便耐用,而且很漂亮的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的操作步骤吧!

  DIY自制白光焊台方法/步骤:

  找一片铝合金边角料。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

  把烙铁放在顶端刚刚好,材料和结构都很适合做电烙铁的手柄夹具。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

  把铝合金边角料两端卷上去,可以保持两边的平行。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6

  找一块铝合金方管料。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7

  按挂钩的间距打两个孔。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8

  把它插进去,看上去有点像一把锁的感觉。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9

  用电锯将铝合金方管料切开。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0

(本文来自于网络)

网友:
  按图中的方式将其切开后,将其打磨平滑。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1

  找一块废料,可以稍厚点,打孔攻丝后安装螺丝。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2

  打孔后用丝锥攻丝。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3

  这个结构夹住挂钩正合适,并且可以调节螺丝松紧。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4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5

  侧面打孔,用于固定在焊台上。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6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7

  坏掉的全汉牌电脑电源。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8

  开关、插座、风扇都可以用。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0

  原出线孔安装航空插座。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1

  电烙铁架安装到电源外壳右侧。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2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4

  保留风扇,可以有助于排烟。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5

网友:
  先烫松香试试效果。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6

  改造复活头+头部坏掉的白光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0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1

  改造好看,看起来还不错,只是还差用于细致焊接时使用的一盏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2

  电源后面的通风孔不利于排烟,用双面胶固定一块塑料。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4

撕掉电源标签,可以改成一个电压选择开关。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5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6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0

网友:
有才啊,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图片无法上传了……

请继续关注!!!

网友:
焊台自制成这样 很厉害了

下面再加个 刮焊锡的

网友:
相当不错的改造啊,不过太麻烦,我不会搞

网友:
版主自己生产的比买的还好。

网友:
看起很厉害,不过很复杂啊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太厉害了

网友:
怎么感觉好像在其他地方看过

网友:
  弧度有点大,可以弄小一点。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1

  找一块薄铜皮和硅胶管。把铜皮剪成3条。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2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3

  在硅胶管上打3个孔,分别将铜片穿入,并将铜片弯折。如图: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4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5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6

  然后焊接固定铜片。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7

  用皮带冲子再在硅胶管上打个孔,将硅胶线从里面穿出,并将它们分别焊接在铜皮上,在末端再用捆扎线固定。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0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1

  电脑机箱上面安装板卡的空位档块,弯折后可以在开关上滑动。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2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3

  在铁片上打孔后再攻丝。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4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5

  用天线末端的帽子、普通的小螺丝。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6

  用电砂轮将螺丝加工,让它刚好卡在开关孔处。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8

  安装螺丝,把天线末端的帽子安在上面,是不是挺漂亮的。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60

网友:
(二)
  220V输入端插头是电视机里面的插头。电视机主板上的插头,插入笔记本电源大小正合适。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

  电源是废品站老板给的,用于白光焊台电流和电压,安装时把输出线改到侧面。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6

  用一颗普通圆形双色共阴LED在电砂轮磨上磨成扁形的,做电源指示灯和加热指示灯,用捆扎线固定。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9

  插入LED。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0

  用热熔胶将其固定。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1

  找来电脑机箱接线,插到LED上,方便以后检修时分离机壳。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2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3

  调节杆可以伸缩的电位器。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4

  将其缩短,让后找一块废的环氧树脂电路板。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5

  用涂钛钻头打开一个旋钮孔,将电路板加工处理好。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6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7

  利用风扇上的孔来安装电位器。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1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0

网友: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1

  由于空间有线,可以将输出线改造到侧面。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2

  采用双面胶固定。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3

  用洞洞板做一个LM7812降压电路给风扇和LED供电。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4

  找到材料铝合金支架和铝基板灯条,然后把它们组装在一起。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5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6

  在电源的外壳上有4个孔。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7

  同样在铝合金支架上钻四个孔,两个用于插入螺丝刀,两个用于穿线,然后把线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看不到线路了。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29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0

  插入螺丝刀才能拧的到螺丝,把灯条安装后,就可以把孔挡住。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1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2

  LED灯条接下细节,焊接好后,灯条就不会再左右移动了。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4

  为了更稳固,可以再加上一个塑料垫圈,等完全插入线后才能再焊接。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5

  在地线的另一端焊个压线端子,再用热缩管包一下。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6

  LM358白光烙铁制作元件表及接下图,保存好,以便以后检修。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8

网友:
  白光控制板特写。LM358、NPN三极管。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39

  TL431、MOS管、1N4148二极管。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0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1

  将控制板和电位器焊接在一起,既方便固定有可以省略到电位器的线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2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4

  安装接地线和整理线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5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6

  用主机里固定主板的专用螺丝做机壳的底脚。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7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8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49

  铝合金灯条可以聚拢烟雾,方便让风扇抽出去,提供效率。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0

  绿色是电源指示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1

  红灯是加热状态,温度到达后转变为绿灯。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2

  电烙铁手柄倾斜度是可以调整的。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3

DIY自制白光焊台 图54

网友(2016-12-13):
太强了,太强了

网友:
高手,真的厲害,向您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