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保护隔离怎么分析

楼主(2016-06-18):
这个保护隔离怎么分析
这个主板待机芯片没有19V供电

网友A:
这个P管有两个脚有19V,一个脚没有 ,不懂看在图纸上GDS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 有点怪   大师出解释来一下呢

网友:
坐等大师出来解决。。。。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  保护隔离芯片是8731?查下 ACOK

网友:
保护隔离芯片是8731 查下条件  后面是不是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PQ4的两个脚有19V,而充电芯片又没有主供电?芯片DCIN跟VA之间线路不通或二极管坏、电阻坏。

网友:
楼主 能上传清楚点的图片

网友:
图太模糊了  传份清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管有两个脚有19V,一个脚没有 ,不懂看在图纸上GDS

哪个脚有19   哪个脚没有   脚位说清楚    上面图纸完全看不清

网友:
楼主上传清点图,这图看不清

网友:
怎么才能上传清楚的,我这个是QQ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  保护隔离芯片是8731?查下 ACOK

怎么才能上传清楚的,我这个是QQ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