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UAWEI CherryPlus-TL00单板D1607失效导致不读OTG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18):
HUAWEI CherryPlus-TL00单板D1607失效导致不读OTG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充电功能正常,连接电脑,能正常映射出端口。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目检单板外观良好。
  2)、插入充电器,测量充电电压VCHG(TP2603)为5V,同时连接端口正常,说明数据连接线路正常。
  3)、在插入OTG外接设备的情况下,测量TP2603电压为2.9V,而OK板在此状态下电压为5V,由此判断OTG检测线路出问题。
  4)、测量TP1601电压为1.8,在正常范围。
  5)、考虑到此线路上有一个保护二极管D1607,如果D1607失效,会导致检测USB_ID失败,引起CPU对OTG供电失控。
  6)、经过以上测量,初步判断D1607失效。

  附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