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联想CFT3I 的8Mbios

楼主(2016-06-18):
联想CFT3I 15-EU5-011000(cpu型号 a4-5000)
该板子开机停在0.4不对,拆开板载的CPU散热器,发现有两个电容有点腐蚀,其中一个只有35欧,两个都拆掉,阻值变回无穷,开机OK
乘机备份亮机的BIOS给大家。 联想CFT3I 15-EU5-011000(cpu

网友:
8m的   报错吗

网友:
修到一台,也是刚想刷BIOS就看到楼主的分享,一样的问题,修好了

网友:
碰到同样的两台机器,都是这个问题。散热器下边有一圈黑色的海绵,海绵压到的一颗电容有氧化,在路测量阻值90,摘掉电容两个点阻值600多。单独测量电容阻值15。应该能算通病吧。就跟B460 待机3v5v芯片 链接vin的那颗电阻似的,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0.4A抓哟左右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2016-07-24):
有用吗,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了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对了 问一下这个BIOS芯片型号是多少?我接了二休机器

网友:
别人动过的 不知道换了BIOS芯片没有

网友(2016-08-27):
我也有一台, 拆了电容 也不行, 不知此BIOS好用不?

网友:
有试过的吗, 不敢下, 挣点分不容易

网友(2017-10-19):
修到一台,也是刚想刷BIOS就看到楼主的分享,一样的问题,修好了,BIOS就不下了吧,万分感谢!

网友(2017-12-14):
我这片板原来不开机的,是电容腐蚀了,拆掉后开机有报警声,不显示

网友(2022-06-25):
看看那个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