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H980-WY维修

楼主(2016-06-18):
接客户一台方正 FH980-WY液晶显示器,故障:不开机,灯不亮.

拆开机,测量14v 5v均没有.

按照修显示器的步骤,测量一下保险丝,发现保险丝2段不通.

装上保险丝后测量14v 5v还是没有 大电容上已经有400v了,当测量到ic202时发现4只脚的对地阻值都为o
拆下来焊盘阻值正常,更换ic202后,电压出来了.

网友:
哇塞还带PFC的?400V

网友:
经常遇到光耦坏的

网友:
光耦和L431一起换比较稳定

网友:
保险 挂的  我一般都上灯泡   怕炸炸

网友:
光耦也坏了啊。431也可以一起换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光耦4个脚都短路的~

网友:
我只见过两个脚短路

网友:
炸保险的最不愿意修

网友:
烧了保险直接换上去?牛。。。。

网友:
光藕坏了,楼主居然直接换保险就通电,不怕炸保险

网友:
保险 挂的  上灯泡

网友:
202坏的太少见了啊,你这也没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