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大短烧CPU后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6-06-18):
V470通病,龟牌MOS管。烧的是集显的= =,换好量阻值后,依然无法点亮,1.2A停止。
更换CPU,B940。= =点亮,但是一到微软标志,就卡死= =。
测量CPU供电。1.1v。集显。0.4v ,颇低= =。

是不是必须换原来的I3cpu?
还是集显电压有问题?

集显供电芯片的EN,测不到电压= =一戳就断电。这个PU4405换过了= =

网友:
换个CPU 试试了

网友:
建议你铁壳MOS管和驱IC一起换!

网友:
你换 个cpu试试

网友:
换了CPU 不行,估计还是供电问题,之前修过!

网友:
遇到过都是供电的问题 屏蔽显卡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若CPU没有问题 故障还在COU供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