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进水 主板键盘烧 非常规维修

楼主(2016-06-18):
这个机子到手的时候进水 主板烧了  短路     好不容易修好了   发现键盘进水也不能用了    无奈开关在键盘上一并完蛋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键盘都300大洋  给客户说客户不换键盘     于是只能 外接一个开关了            查图纸  开关在EC125脚    外部开关又在键盘上      测得  开关在键盘 4脚上  飞线出来 外接了一个开关    新手 勿喷

网友:
楼主这线飞的叫一个绝

网友A:
外接个开关看着好难看客户怎么说啊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
强啊,这飞的好

网友:
楼主应该把改完装机后的照片也来一张

网友B:
单换键盘不贵,联壳换就贵!

网友:
哈哈,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C:
这样飞线,客人原意接受吗???

网友:
我擦,,不太美观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线飞的也不错

网友D:
这样也不错,就是开关位置改到上面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客户也挺能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个开关看着好难看客户怎么说啊

不外接要换键盘啊  一个键盘300多 他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换键盘不贵,联壳换就贵!

单键盘网上找不到 都没有 只有带壳子的 300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线,客人原意接受吗???

不接受就换键盘在多花300多    他说过阵子在换 先凑合用 外接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不错,就是开关位置改到上面会不会好点???

飞的线太长了容易出问题 还是好用来的实际

网友:
你这样多不能坑钱啊,而且按久了也容易断线

网友:
飞得很好!很美观

网友E:
把键盘开关键下面放个手机的贴片开关,看着就完美了。

网友:
干什么不做得好看点

网友F:
楼主飞裸线 不会有问题

网友:
键盘带开关的好像都很贵

网友:
高人啊, 啊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裸线 不会有问题

那个漆包线 绝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键盘开关键下面放个手机的贴片开关,看着就完美了。

键盘跟壳子是一体的 要是想把线飞到开关上就要把整个键盘拆下来的

网友:
喔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真绝  我一看还以为就是键盘上面的欧!

网友:
飞得很好!很美观喜欢

网友:
这么长,飞禽走兽啊。不过放侧面就不难看了。

网友:
这样能要到钱吗

网友:
找个小开关能放到键盘按键下面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