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很多型号的BIOS 而且板号都找不到

楼主(2016-06-18):
求一个 CQ43 MH65 芯片组的BIOS  解决掉电的问题   I3二代处理器  独立显卡  位数是024的显卡芯片

网友:
给你一个,对下版号,EC,南桥,图纸都有,一套,不好意思,是集成的,传上才看到

CQ43 CHICAGO-HR-HPC MV-MB-V1.zip

网友:
是不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按版号对应搜索下 下载刷写测试

网友:
这是富士康代工的吧    这样的板子型号好乱

网友:
确实是这样,一代二代都是叫CQ43而且还有版本之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是BIOS引起的掉电的,现在手里有个G50-30的一分钟准时掉电,刷N个BIOS都没解决

网友:
风扇没有狂转,不定时掉电,会不会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如果不行,打算焊显卡

网友:
这个BIOS挺好找啊  怕不把握就去淘宝买个

网友:
well explained.the boaed have info of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