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41T-cm3 v1.0无限重启

楼主(2016-06-18):
我有一块清华同方的G41T-CM3 V1.0主板,开机症状检测卡从D1跑到80,或者从D1跑到E0,4G内存海力士1333的内存,但是找到一条金士顿2G的1333条子,但是 条子金手指少了一片,插上能开机,系统运行正常,但是换了好多新条子也不行,什么原因?板子挑内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比如刷bios能不能解决,内存不兼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6-19 08:06):
换了十几根条子都不行,就是这破条子能行

补充内容 (2016-6-20 12:07):
刷bios解决的

网友A:
少那个 根本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  应该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那个 根本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  应该是地

我试试再说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找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找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就好了!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