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不显示

楼主(2016-06-18):
dell 5525不显示,电流跑到0.9,有一次跳变,集成显卡,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求解
显卡

网友:
这个是档外设了吧

网友:
有一次跳变还是要考虑下内存呢,还有,换个CPU试下

网友:
买个原厂的试试 有些是不能省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正在修,准备修桥

网友:
复位有没有? 内存过没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