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开机报USB错误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6-06-18):
华硕A55BM-E开机报USB错误15秒自动关机,测USB供电阻值正常电压有5V,桥边上的USB过流检测排阻测都有3.25V,且2个排阻也换了,USB供电所接的滤波电容都已拆了,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USB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你测下USB的OC#都正常?实在都查过了的话就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USB口里面没坏吧   测下OC#的对地值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华硕经典故障 排组正常的话 查下单个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