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华硕X453MA,还是个只有单CPU的

楼主(2016-06-18):
型号:华硕X453MA
版号:X453MA
REV:2.0
机器到来,拆机一看原来是个二修机,发现CPU和BIOS被动过,电池接口被插爆,
上电,电流上到0.13~0.14A左右,无显,首先来简单的,刷刷BIOS,从电脑上搜搜有没有这个电脑资料,结果发现有BIOS,还有点位,好像上次有修到过这机。BIOS还是自己合成,在这里告诉个小方法,华硕的BIOS在官网上都有,只是官网上的没有开机部分,一般备份主机在合成下就可以,合成方法论坛上很早就有了。
好现在还是回到这台机器上,刚刚不是刷了bios,上电还是一样,只能打开点位,一步一步来,测各个大电感上有没有电,发现全部有电,现在这种机真省电,cpu电和集显电是同个电感上电在通过2个mos管分成2路的,集显供电都有说明全版大的供电都正常,接下去就是BIOS,SMB。bios刚刚刷了,通过在主板上测量BIOS是好的,那就在测个smb发现只有3v电压没有读取的动作,查找smb从那里发出有4处地方连接到,在跟板对照发现d3101,q2802是没有件的,RN2241是3v上拉电阻,RN4601是给显示芯片提供smb的,那只有Q2205,测量发现1,2,4,5脚只有0.5v,明显不对吗,应给有1.8v才对,先查这个1.8v从那里来发现它是由pq9100转换而来的,在测2脚+1.8vsus正常,3脚p-+1.8vs-rc-10发现只有3v,问题就出在这里正常是12v,继续,看看从哪来这个电压,连接电阻PR9103,测一端有12v,在测测它的组值无穷大,应该是100k,跟换100k,在上电,发现电流跳到0.2多了,还有多次跳变,smb读写内存通过,内存电阻上也有数据波了,接屏显示,维修到这里结束
图在手机上,手上没有线等等在上传

网友A:
都修好几个了,这u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修好几个了,这u太容易坏了

这个不是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修好几个了,这u太容易坏了

论坛上还没这个问题维修记录,你也分享你的维修记录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   12v出问题了 我是直接拉的。。

网友:
楼主上传个图片就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
现在华硕没点位真难修。

网友:
合成也行啊

网友:
我记得单U的机器好多都是U坏了……

网友:
应该吧BIOS分享一下才好

网友:
求合成好的bios!要亮机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有块X453MA 2.0,裸板上电0.048,会不会是BIOS问题?没分下BIOS

网友:
这机器电流真是小的很,亮机不接屏才0.17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