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50元的诊断卡 用了几次就废掉了

楼主(2016-06-18):
哎 今天来个老台式机   开机不显示,插上诊断卡  一开   我艹 我诊断卡 冒烟了 。。谁有办法救救他啊 这个芯片可以买到 但是不带程序 人家说木有

网友A:
还是技嘉的啊,没有用过,修台式机也用这么牛的卡,第一次见哦。

网友:
换新的吧    修毛线

网友:
说明做工很是一般

网友:
这种都没有用过。这种质量不好吧。工能太多了

网友:
150啊,赚回来了吗?我都是用十几块钱的,这么好都得都没有用过。

网友:
真心心疼,平时不见35那种都心疼

网友:
基地TL460二代買一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技嘉的啊,没有用过,修台式机也用这么牛的卡,第一次见哦。

支持H61这样的

网友B:
用好得诊断卡  风险也是大的   还是不要用这么好的了  整个普通的就行了 这上面的芯片程序 不好找  因为没人修这玩意

网友:
烧了CPLD,但是里面的程序你没有也没有办法烧录。

网友:
哈哈哈,楼主你不走运啊

网友:
有程序的芯片坏了,这卡就废了,,因为程序都是加密的

网友:
有个奇冠的,99元,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好得诊断卡  风险也是大的   还是不要用这么好的了  整个普通的就行了 这上面的芯片程序 不好找  因为没 ...

恩  以后先用便宜的试试

网友:
150的卡  要修多少板才回本   俺就用1X的

网友:
比我强多了,你还有个尸体,我前几天刚送人一块。

网友C:
150的,99的基本没有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的,99的基本没有鸟用!

是啊 我也没发挥到他的作用

网友:
我也烧了一个

网友:
必须技嘉主板 专用的 你用到其它品牌主板了 所以烧掉了

网友:
我还烧毁一个呢

网友:
  上传图片太费劲了

网友:
哇   一样的节奏  看来不能买这么贵的了 烧不起

网友:
150元就这样没了。

网友:
其实10几块的也可以用啊,烧了不心疼

网友D:
为什么会烧掉,是短路引起的还是针脚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烧掉,是短路引起的还是针脚歪了?

没有任何原因  就这么烧了

网友E:
要不要用这么好  我还用十几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用这么好  我还用十几块钱的

这不是支持PCIE的吗  不过一次没用上 艹蛋 还不如示波器

网友:
重新买一个

网友:
不买了   用便宜的就行了    真正H61以上的  用诊断卡  支持的太少了 不如示波器打打波了

网友:
高大上啊,修个板还用150的卡,一般都是9快的。

网友:
插一下冒烟  质量真好 呵呵

网友:
好久都不用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