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50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6-06-18):
   接到客户一个笔记本,联想L450灯亮不开机,维修电源上电电流是0,按开机键的话键子下边的灯亮,量BIOS电压有电,莫非是BIOS程序损坏?哪位给分析下,官网没有BIOS文件,下载的升级程序只能在系统里升级,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7-10-13):
有没有修好
碰到一台一样的  有没有找到BIOS呢

网友A(2018-07-20):
修好没亲,我这也来一模一样故障的,开关灯亮,电流表不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亲,我这也来一模一样故障的,开关灯亮,电流表不跑

我的把BIOS电池放电就好了,判断还是BIOS程序引起的,这个问题后来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把BIOS电池放电就好了,判断还是BIOS程序引起的,这个问题后来也遇到过

好吧,你运气好,我的客户等不及取走了

网友(2020-12-03):
我这里出遇到一台。客户来回跑了三次了,都不知道怎么解决。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