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DE 代换FG=CL成功

楼主(2016-06-18):
FF=DE 代换FG=CL成功,铁壳芯片坏了连供电芯片一起烧了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看图纸都是RT8208

网友:
一般代换只要前面的字母一样就可以代换!这个芯片可以看图纸具体是什么型号,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