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版号LLW-1 10282-2

楼主(2016-06-18):
E420 版号LLW-1 10282-2 开机到1.3 不显 电压都正常

网友:
也不仔细描述下

网友(2016-08-15):
不知道解决没有,我有个不跑马的,刷了bios没好,之前是5v这条线的很多芯片都烧掉了,现在电都修出来 了,手头又没有桥,没法换

网友:
再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有啊

网友:
手里面现在有个同样毛病的,电压都有,开机电流到1.3不显示,楼主解决没?

网友(2017-10-16):
我现在也有台1.3几不显,无集显供电,BIOS刷了也不行,显卡修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