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复位灯常闪维修

楼主(2016-06-18):
同行拿来G31的主板,我上电发现复位不停的闪,心想这不是串口芯片坏了,拆掉还是闪。还是老实查供电,发现敌情VCC1_5只有0.8V,下载个图纸10分心好痛。打开图纸 10脚只有0。8V,想都不用想直接把分压电阻换了,上电测得1.49V,完美,亮机

网友A:
许大侠的葵花宝典已经练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再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大侠的葵花宝典已经练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再再佩服佩服,

东方不败都不如我。哈哈

网友B:
这个分压电阻这么容易坏吗   电压 电流也不大

网友C:
我也修到i过这种故障,当10脚分压电阻坏了,10脚小于9脚 输出电压就会不对

网友:
VCC1.5V 是上面电压, 桥的 还是 内存??????

网友:
这个通病大家都知道 拆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压电阻这么容易坏吗   电压 电流也不大

主板324输出不正常一般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到i过这种故障,当10脚分压电阻坏了,10脚小于9脚 输出电压就会不对

有时候找两个电阻找到头晕,不大不小的

网友:
请问是R1718坏了吗一边正常一边不正常?

网友:
南桥供电吗

网友D:
10分等于10元钱。你修好还是赚的啊。呵呵。而且我们又给你加分,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分等于10元钱。你修好还是赚的啊。呵呵。而且我们又给你加分,又回来了!!!

谢谢,有人加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