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乐美32电视开机有背光无图黑屏开会屏幕有暗蓝屏屏幕逻辑版VGH无电压求助

楼主(2016-06-18):
tcl乐美32电视开机有背光无图黑屏开会屏幕有暗蓝屏屏幕逻辑版VGH无电压求助

网友:
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A:
跑线VGH哪里产生的   话说逻辑板  不好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线VGH哪里产生的   话说逻辑板  不好修哦

是不好修! 现在是vhg没高压 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好修! 现在是vhg没高压 其它电压都正常

VGH没有的话  实在不行  就飞个板上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H没有的话  实在不行  就飞个板上去吧

关键是板子上的vgh没高压!

网友:
VGH没高压VGL有负压一般不是芯片问题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板子上的vgh没高压!

我知道是板子上的VGH没高压  你飞个板上去啊  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板子上的VGH没高压  你飞个板上去啊  不就有了

有点不明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逻辑版上没发出vgh高压从那飞个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板子上的VGH没高压  你飞个板上去啊  不就有了

有点不明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逻辑版上没发出vgh高压从那飞个高压? 电源高压板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你的意思 我说的是逻辑版上没发出vgh高压从那飞个高压? 电源高压板上吗?

剪个坏屏上的逻辑板   给他个供电  接地  然后产生的VGH  再飞到你的板上   非要我说得这么明白   太任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个坏屏上的逻辑板   给他个供电  接地  然后产生的VGH  再飞到你的板上   非要我说得这么明白   太任性 ...

谢谢!!真是遇到高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剪个坏屏上的逻辑板   给他个供电  接地  然后产生的VGH  再飞到你的板上   非要我说得这么明白   太任性 ...

哈哈,移花接木大法都用上了。

网友:
屏的逻辑板有没有 跟一个像驱动板的东东连在一起  一般都要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D:
建议先刷程序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移花接木大法都用上了。

哈哈  也是无耐之举   谁让我是小白呢

网友:
其实你已经判断出故障了,那就查VGH呀

网友:
T-CON模块短路或损坏也可能会造成伍VGH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刷程序再看

飞个电压到vgh就能显示应该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