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D3+ VER6.2二修

楼主(2016-06-18):
呃,终于下班了,从无数板子中爬出来的我腾个时间发个帖啊
在修板的时候老板扔过来一个主机说是急用的,上卡---插电--开机,不跑码
板号

看下板子有维修痕迹,量电压就CPU供电没有,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差不多能用(实际上只是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脚位);

供电5V有,开启......
开启0.63V,看看图纸查开启

开启直接是12V过去的么?我也懵逼了,就算前面截止也不能12V过去吧;

后来想想,没有点位,我跑线又不6,先把前面干掉吧,这样如果其他条件正常的话CPU供电就会出来的,找到旁边的一个连着开启脚的小电容,拿着刷子刷主板,刷到一个相连的,一端上电是12V,一端是0.xxx,这么说就是前面的一堆东西出问题了,不管了,刷出和R170连接的管子先干掉再说,刷出来一个在这里
顺着内存插槽往上数第四个,看见那个三角的焊盘了么,就是它,
来诊断卡插卡试试,触发,一路溜到没朋友!测试PWR_EN3.3V,前面看到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应用图里的开启是3.3V,这就对了,但是问题来了,说好的12V呢?

看这里:

12V,还连接一个1K电阻,分压刚好是3V,我刚学校出来修板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分压电阻图会居然分开这么画。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没下载分了,大家给点分呗

网友A:
死老张,修台板这么6

网友B:
EN  一般  不会是  12V的   !   肯定  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老张,修台板这么6

哈哈,实践就是爽,理论一直学会很懵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一般  不会是  12V的   !   肯定  分压!

嗯嗯,对的,我一看都懵逼了,12V的开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还好问题找到了

网友:
加我qq,1850675986共同学习有问必回'不保守只要图纸我有的必分享

网友C:
这个分压电阻离得确实是远了点

网友D:
开启很多是12分压的,要不就是VTTPG上拉的。。

网友:
映泰的烂板。。

网友E:
实地出来就是不一样都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地出来就是不一样都能秒杀

哈哈,实地刚出来修板是看到什么都感到稀奇的,不过每天堆太多板子就堆出思路了

网友F:
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发这个板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很多是12分压的,要不就是VTTPG上拉的。。

嗯嗯,学习了,我还修的少,VTT直接上拉的还没遇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压电阻离得确实是远了点

是啊,直到发帖前不死心,打开图纸手一抖才看见

网友:
这个主板有复位不跑马 是最难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直到发帖前不死心,打开图纸手一抖才看见

手一抖      那你以后多抖抖吧   都是瞬秒的

网友:
哎 ,跟着大神学习

网友G:
如果楼主把图纸一块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EN不会是 12V。不是3.3就是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把图纸一块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把图纸一块发上来就更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发啊

网友H:
映泰的板修好  返修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映泰的板修好  返修很少的

是的,华硕的好麻烦

网友I:
最后换了r172分压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换了r172分压电阻就好了?

...大哥你怎么看的啊,拿掉前面管子

网友:
分到海峡两岸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发这个板号了

修过好几片这个型号的烂板,故障很多,还有网卡有毛病的,上网速度奇慢。

网友:
地刚出来修板是看到什么都感到稀奇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