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A770 自动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18):
这主板是自动触发而且不跑码啊,自动触发时查ATX绿线0.8V,只要一打开电源开关ATX绿线直接就是0.8V,正常不触发且待机时应该是5V,短接开关针才被IO拉低到0V。
于是先查查IO,IO旁边有一个三极管,一测发现他的C级和绿线直通,显然原理是IO的 PSON#脚给这个三极管的B级高电平,然后三极管的CE导通,将绿线拉低到0V来触发主板,结果通电一查 ,三极管的B级并没有电压,也就是说IO没问题,CE怎么就导通了呢,断电二极管档一点上去发现这个三极管的CE直接就是导通的,也就是该管子坏了,无时无刻都把绿线的电压拉低到0V,所以一通电就自动触发,于是换掉这个三极管,自动触发修复,直接跑码亮机。。。很简单的故障。没啥技术含量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哦!值得学习

网友:
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开机电路……

网友:
三极管的C E极穿了

网友:
原来自动开机全版正常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