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00蓝屏,换了内存,硬盘,主板也换过还是蓝屏,不知如何搞

楼主(2016-06-18):
神舟优雅A400蓝屏,换了内存,硬盘,主板也换过还是蓝屏,不知如何搞,系统也重装了好几个,安装版装不完就报错,官网又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驱动,不知哪位高人有解决办法

网友:
代码呢  查查代码不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  你还是所谓的三把斧是不行的   你不会给身边维修的同行看看呢  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的完美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