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大电流怎么下手??有图片

楼主(2016-06-18):
不开机直接大电流, 圈圈内烧鸡一片直接融掉,怎么下手?从哪个下手?请教,谢谢

会员95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板,反正红米的板子不贵,哈哈

网友:
那就拆件法干  先把电容拆了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那 两个电容是罪魁祸首。拆了换个一样大小的。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挨个取实在不好换版 修好也拿不到多少钱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

网友:
很明显是灯光线路的问题  管灯光的那几个拆了 来试试~  特别是那个黄色的电容

网友:
圈中那个电容拆了

网友:
拆了圈中那个大电容

网友:
烧鸡大发  弄点焊锡膏

网友:
楼主来了,是二极管,拆了二极管,就不大电流了,屏幕还是不显示,但是一样的二极管哪里找??

网友:
先从电容下手一个个拆

网友:
直接将圈中最大的那个电容拆了。

网友:
是电容问题,拆了最大电容后,不大电流了,可以开机了,准备换一个升压电容

网友:
去掉黄色电容 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显示屏的背光升压元件坏了

网友:
可以直接感温加松香发 烧鸡。。。。。。。。

网友:
看你上面圈起来的应该是升压电路吧,你没有发现电容发黑吗先拆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