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NY SVF152A25T触发低电流秒杀

楼主(2016-06-18):
      今天一同行拿了一台SONY SVF152A25T笔记本过来,说是不开机。忙完手头的事过了一小时左右开始修这台机子,先接维修电源发现待机正常电流0.002,按开机按键触发低电流电流表显示0.012,看来应该有触发动作。开始拆机,测主板无3V/5V待机电压,感觉不对,为什么没3V/5V电压会有触发动作,想了一下SONY的机子有的是触发后产生的3V/5V电压,于是接维修电源按开机键看电流表显示0.012,这时去测量3V/5V的电感有3V和5V电压,按经验感觉应该跟待机电路无关,故障可能是出在桥没有接受到信号,啥都不说直接断电拿起风枪对着桥吹了几秒,等芯片冷却后再接上维修电源按开机键,这下电流表开始跳动0.29-0.71-0.9-1.12-1.23,再看屏幕显示了。就这样SONY SVF152A25T触发低电流机子找到问题了。最后看了一下这桥是SLJ8E居然没装散热片,为了保险起见拿了片新的芯片给换上,修好收200大洋。 附上本机读出来的BIOS绝对亮机,主板是板载I5 CPU和独显,版号:DAOHK 9MB6D0 REV D 单BIOS芯片25Q64 板上标识是U22请对好版号下载。

SONY SVF152A25T 版号 DA0HK9MB6 D0 .zip

原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要是能有这个技术也满意了

网友:
牛逼啊,又有米收了

网友:
高手简直秒杀。

网友:
话说不测一下拿风枪吹  可能是加热了谐振电容之类

网友:
风枪吹一下对桥可能作用不大吧,真要是虚焊不上BGA可能还要返修吧

网友:
童鞋们,帖子要看完呀,我不是说了吗,为了保险起见换了一片芯片哦,风枪吹只是暂时性的,不能解决问题,要想稳定,至少要先上BG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