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c型號 33J4

楼主(2016-06-18):
求 ic型號 MA061L-D3  IC 33J4  型號                  1、3腳 3.3v     2腳 GND          5腳要直接輸出 2.5v    但是不知道型號

网友A:
找个AMD2.5V产生的地方 拆一个下来换上去试试看  或者照芯片表面的字 到淘宝上搜一下  一般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AMD2.5V产生的地方 拆一个下来换上去试试看  或者照芯片表面的字 到淘宝上搜一下  一般会有

不行. 這IC 第四腳 接電容而已.   第四腳完全沒有調節功能.

网友:
你实际也可以画出外围元件图
然后 再找5脚 ldo 基本可以比对的
或者大家帮你比对

网友:
ESD 元件  KS33J4

网友B:
这个是2.5V的吗, ?AMD上面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用LM11173.3v转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5V的吗, ?AMD上面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用LM11173.3v转2.5V

道理應該是 2.5v 這個怎麼是 3.3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理應該是 2.5v 這個怎麼是 3.3V ==

这个就是AMD的那个CPU边上的,5脚小芯片上次看帖子直接接个稳压二极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