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没有声音维修

楼主(2016-06-18):
HP  CQ35,板号LA-473,拿过来说没有声音,外接声音正常,拿来都拆开了,开机放音乐,用示波器打喇叭接口,没有波形,说明功放或声卡没有工作,找了个图纸,首先找到功放芯片。

只接测第10脚开启,0.4V,没有开户信号,测第17脚+VDDA_CODEC_R也是0.4V。DDA_CODEC_R是  +DDA_CODEC通过电阻R2195转换得来。再测+VDDA_CODEC还是没有电压,继续往下追,就追到声卡芯片了。

+VDDA_CODEC来自芯片的29脚,芯片供电5V正常,量了下29脚对地阻值为0,怪不得没电压了。拆了芯片再测还是0.还以为芯片坏了,看来不是,只能烧机大法了。
用了2V电压,电流在0.7左右, 摸了半天也没摸到哪里热,加到3V,突然电流没了,再测对地98欧,看来是好了。开机放了首歌,声音终于出来了,看看放歌的波形吧。
最后送上图纸。新手修得不怎么样,写的 也不好,高手可以指点。还望加分鼓励一下,发贴不容易。

HP LA-4731PR10(cq35).pdf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到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B:
挺厉害的对小白很有用

网友C:
短路的地方直接烧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到是哪里的毛病

没找到是哪里短路的。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厉害的对小白很有用

我就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地方直接烧开了

是这样子的,就是找不到是哪里。

网友:
短路烧开了

网友A:
我对笔记本也不是太清楚,以前都是修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笔记本也不是太清楚,以前都是修台式机

我也是去年才学的懂得一点理论,就是没有实践经验。

网友D:
这都能修好,运气不错

网友:
嗯,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修好,运气不错

虽说是新手,但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E:
还在用那种老式的示波器啊?

网友:
就这样烧开了

网友F:
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谁天生是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在用那种老式的示波器啊?

模拟的出波还是比数字的快。不过还是想再买一个数字的,能给推荐一个比较好用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谁天生是大神

是的是的,你学了多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模拟的出波还是比数字的快。不过还是想再买一个数字的,能给推荐一个比较好用一点的。

买普源1102E 这台是双通道了 现在都得用数字的了 毕竟都得抓波形  老式的示波器是无法抓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普源1102E 这台是双通道了 现在都得用数字的了 毕竟都得抓波形  老式的示波器是无法抓波的

谢谢,我去看看这个机子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烧着烧着就好了

应该是有一个电容短路了,加电一烧给烧断路了。就好了

网友:
运气成分也是有一点的  不过楼主修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经常烧机的大概都会遇到原先短路烧机直接烧开了

网友:
以后用得着、谢谢分享

网友:
烧烧烧烧烧断了  ?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得有点诡异!

网友:
短路的地方直接烧断了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外接一个贴片电容坏了,被你烧开路了,但返修比较高,主要是你接线的地方刚好就在那个电容那里.可能不好判断

网友:
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不良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外接一个贴片电容坏了,被你烧开路了,但返修比较高,主要是你接线的地方刚好就在那个电容那里.可能 ...

应该是烧断了。机子试了一晚上,到现在是没问题,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你嘛嘛知道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思路清楚,不过以后还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经鉴定 你已经练到了烧鸡大法第二层

网友:
楼主写的很细,赞一个

网友J:
烧断路了?到底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K:
电压太大烧断了 省事了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
可能是板层烧通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直接就把短路的烧开了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烧断路了?到底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真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压太大烧断了 省事了

是这样子的

网友:
是短路的元器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