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M255df 开机后 led屏不亮 求维修技术指导

楼主(2016-06-18):
施乐M255df  开机后 led屏不亮 求维修技术指导

网友:
都睡觉了????

网友A:
开机是否有动作,没动作查主板。

网友B:
通电后能听到电机在转吗 如果没有电源板

网友:
主板或按键盘。替换法。

网友:
机器还是新的,谨慎拆卸!

网友:
是不是连接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能听到电机在转吗 如果没有电源板

可以 硒鼓都还运行的 就LED和旁边的按钮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是否有动作,没动作查主板。

开机硒鼓加热组件运行  led屏及按钮不亮

网友:
有可能 接触不良  拆机中! 谢谢关心

网友:
排线擦擦吧

网友:
开机有动作有预热声音的话,先检查排线,主要是液晶屏的排线是就是按键下面的,一般运输过程种很容易松动的特别是水货机,英文改中文显示的。

网友:
感谢  明天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