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IH61M维修 加电秒掉之后第二贴之IH61M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6-18):
板型号:IH61M V4.2

主板故障:不加电。即触发无任何反映。

维修日期:2016年6月15~6月16日

奉上IH61M维修第一帖连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380-1-1.html

             主板拿来时首先打ATX插口各主要供电的对地阻值均正常之后,在继续打各USB数据及网卡是否有对地短路,经检测后发现无任何对地不正常值。然后插

上ATX电源后测开关针电压:3.3V正常,  继续往后走先找简单的--测IO的 主要脚位NCP 6776如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61脚PSIN 3.3V  ;60脚PSOUT 3.3V  ;101脚RSMRST#3.3V;85脚3VSB3.3V64脚SLP_S3# 0V 正常(5系列之后触发后才有)3.3V..

然后就是万用表提前戳到61脚后用镊子短接开关针,有高低高跳变,继续往后测60脚也有高低高跳变。。然后就是南桥发出SLP_S3#3.3V..可是并不是。。

是不是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或者南桥有问题呢,先查南桥待机条件吧。。看 板子无明显进液腐蚀的然后就直接奔向32.768晶振,用镊子短接了一下不料自动加电

了。。。于是果断换了晶振后装内存直接点亮了。。。然而就这样完了吗?NONONO重点在后面。。请继续看-----

  测试了全功能后就下班了 第二天点了一下也可以加电显示然后等到要发货的时候说再点一下再发呢结果死活不触发了,换个电源继续点;咦触发了再点又不触发

这样 敢发货吗,发出去肯定返修。。。继续修吧。。

再次从头开始 当测到RSMRST#时发现各问题,居然没电压了。。。很是奇怪,明明昨天测还有呢怎么今天就没有了呢于是打开图纸开始追查来源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拆掉R861后测两端电压:靠IO边1.0V左右,另一边0V,追查来源看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C662未装,难道南桥坏了?。。。有点想干南桥的冲动,,,冷静了下后在往回看了看IO的3.3V是受3VSB经R763上拉得到。。找到R763测前端电压为0V。。不

对呀继续追查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此电压是由U52的6脚输出,受控于3脚 主供电和2脚开启,,,这两脚都由+VCC5_SB提供,测2脚和3脚都无电压,继续追查来源……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VCC5_SB是由+ATX_5VSB经Q48是P管 转换得到。。。分析:要想Q48输出高电平需要G端为低电平,,,实测S端有5.1V电压,G端有4.08V不正常,,此脚要为

低需要SLP_LAN为低电平。。追查此信号发现是由南桥发出的。。心想此 板之前能亮而且已经测试过无其他问题如果还南桥有些麻烦干脆直接给它一个下拉不就

可以完成此管的作用吗。。于是抱着试试的态度,飞线直接把C324两端连一起。。然后肯定是加电了哈哈哈。。。。来各实物看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触发后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总结:A    晶振引起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触发
         B.SLP_LAN信号 不正常导致IO的RSMRST#电压不正常不触发。

以上均属于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多测几天再说。。。。顺便求解SLP_LAN信号还有什么其他作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前来支持同学,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来支持同学,  顺便学习一下

刚好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于是就想着发上去以便以后查阅。。。哈哈

网友B:
唉,出来后没修过主板,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出来后没修过主板,都还给老师了。

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