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6-18):
板       号:GA-H81M-DS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此板电池座子下面或附近会断线,导致绿线与I/O开路,会不触发,今天一共修到两块同样的故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最好来个图片了

网友A:
支持你   小朋友

网友:
意思是pson断线?

网友:
希望以后能遇到这样的通病 ,。。

网友:
其实这个pson断了直接飞啊不用搞的找来找的2分钟找不到就是直接飞

网友:
谢谢分享,最好来个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虽然没有图纸,但是下次修到的直接先测量是否断线就好

网友: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

网友:
如果是通病最好来个图。少走歪路噶

网友:
技嘉的主板也有这种通病了啊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问题,好捞钱啊

网友:
很实用的案例,感谢分享

网友:
大神带我飞!!!

网友:
谢谢啦,这样我们就好修了

网友:
H81的都修到了啊,羡慕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h81m不开机的

网友:
H81的板子 就有修了啊 。发现技嘉好多主板 电池座子边上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腐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   小朋友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