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31r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06-18):
客户送来m531r电池不充电,单用适配器开机没问题,用电池也能开机,但是进系统检测不到适配器。
论坛里有修过的说换pq100,换了故障依旧。换隔离保护管pq101也还是不行。进系统侧b+电压是14v隔离保护管控制级是19v这里肯定不对电池用电和适配器供电不同之处应该是vl电。
明天继续侧吧,有高手指点一二。提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充电芯片,隔离保护管都换了。还有论坛里说的pq100,都换了  没搞定

网友:
搞定了   测试这么久没有任何问题,pd900换了。六条腿的二极管,这个不好找,我在m421上面找到的。还有88732在这机子上和88731通用。88731在n4110板子上有,这板子维修的基本都有。以后遇到都少走弯路

网友:
没有图片不太容易理解啊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是是么故障 ,开机显示啥?能显示适配器图标吗?

网友:
我是、遇到一台。接电源充一哈,就显示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