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流程宏基4750G开机不显偶尔能显示

楼主(2016-06-18):
客户拿来的机器开始不触发老板接的他说桥待机很烫桥挂了,让我去换桥,0.3的珠子我植不好植了2次补了好多点才植好,而且取桥的时候太用力风嘴太高了没完全融化搞得掉了10多个空点用放大镜看没发现需要补的点反复看了几遍确认都是空点,就上BGA了,换好后问题来了开始换好可以点亮关掉后在开无法点亮电流上到0.85左右小幅度跳动,有时候放那里久了又能连续几次点亮然后又不行好像热机后就不行了,裸板亮机的电流顺序是0.8X-0.9X-1.2X-1.0X-1.4X亮机,目前已经测了不显的时候0.85电流已过内存,可以测到内存复位下拉动作而且有声卡复位,为了确定是否过内存特意拿了跟坏内存测不过内存时没有声卡复位,无EDID波形打值显卡PCIE总线正常,不显示没有集显供电观察桥周边没有掉件各电压正常包括桥各模块电压,偏置电阻也没掉件之类的,吹显卡无作用,现在无法判断是档在哪块了EC更换过了测LPC波形只有瞬间几次不持续,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求大家帮忙分析下啊,3期没学好,希望饼哥船哥和各大神分析下软启动详细点的自检流程

网友:
补充下BIOS已经刷过桥也再次取下重新植过而且让老板也帮我看了掉的点的确都是空点目前毫无头绪看样子是卡再内存和显卡之间了还有就是集显供电除了需要过内存外,还是要读取屏之后CPU才会再次发出VID开启集显供电显示吗?

网友:
内存排阻上有交换数据了吗?接上诊断卡看看挡什么代码

网友:
坐等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