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 5420 不加电简修一例

楼主(2016-06-18):
接收一个同行送修的DELL 5420 ,不加电,待机正常有3V 5V,加电后电流由0.01跳变到0.03。无任何指示灯,拆机目测51125A旁边两个L4
三极管
坏,有轻微的突起,凭经验看这两个是12V电路经常用到的升压电路三极管,找个料板拆下后换上,待机恢复到0.00。开机一切正常。
DELL

网友(2018-01-05):
正好遇到和LZG 样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一样 谢谢

网友(2020-10-04):
L44的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