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板号NM-281维修

楼主(2016-06-18):
一台联想G40,AMD的机器。插电出现 ,过4秒掉电。然后自动触发,重复上述故障,给人第一感觉是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键弹不上来。。。。。本子比较新,拆机,,测开关板电压 0.6V左右,不对。NOVO按键上有3.3V电压,在论坛下载图纸,顺便下载了个BIOS刷上,手贱,不亮机了。明知道不是BIOS故障还刷一下。换一个刷上。好了。继续查吧。EC是ITE8586,测110角没有3.3V电压。 往后查 这个位置没装料,找了个10K电阻装上,测开关板有3.3V了。触发亮机。装上硬盘试机,进系统瞬间又掉电了。掉了不像之前的能再次自动商店开机了。目标转向NOVO,IO76脚
往后查 看到D15、直接拆掉。、试机正常,收工、没啥理论。不是很懂理论。修好就行,来点分吧。真心不够用、、、、

网友:
这种新机器刷BIOS下次最好是备份下原程序  避免麻烦

应该就是开关线路的故障

网友:
有几款Dell也爱出这毛病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有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有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接收,但好像论坛有了

NM-A281 r04.pdf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