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没图纸思路

楼主(2016-06-18):
服务器主板没图纸思路 客户拿过来的  我没有先报价  搞不定啊  大神们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把故障现像补上啊

网友:
服务器的图很难找到,只能看是什么故障,按无图的维修方法慢慢查了

网友:
现在是我测了没待机电压  野不知道对不对   我测得是PCI E16的B10脚 没有3.3 找也找不到那个转换那个

网友:
不触发·直接测开关针就好··服务器主板跟台机主板在上电时序上不会变的··

网友:
没修过就一定有点压力,但可以告诉你,一口一口吃,也是跟其他主板一样修的,只是多了跑线,查PDF定义,慢慢来。

网友:
现在好多板的B10脚没触发是测不到电压的,还是淘宝上看看有无图低吧。

网友:
这种主板 没有图更多的需要经验维修了

网友:
不触发吗?

网友:
你应该把机器型号和板号发上来大家给你找

网友:
修主板按着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走吧,机子要是不开机可以看看IO的型号,在论坛搜搜IO来看看条件满不满足。。。。建议而已

网友:
至强E5的板子吗?好像两三千

网友:
淘宝有主板的 很便宜

网友:
我昨天也有一台服务器是不稳定,有的时候自动开,是因为下雨进水了。我觉得是IO边上的问题,看到CMOS电池边上和IO边上电阻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