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6-06-18):
通电后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5A左右掉电,掉电后可再次手动触发。触发后到掉电瞬间可以量到cpu供电出来了,但没有南桥复位。在论坛搜到某大神的帖子(联想E40掉电维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477-1-1.html(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情况大致相同,U31的1、2、5pin短暂有电,4pin始终无电。但我拆掉U31后仍然掉电!然后从另一块板换了个U31,还是掉电的。
上贴的大神说根据时序查了DRAMPWRGD_CPU(内存供电好信号)这个信号,这板好像是广达代工的,谁有这个时序可以分享下吗?
然后我也跟着查了,最后也发现是PF10不通,

然后我也用线把PF10接通,然后DRAMPWRGD_CPU信号也出来了,但是,,,,板子通电后仍然掉电,因为U31的4pin还是始终没电出来。。。
T_T谁有这个时序的分享下嘞,不知是不是还有哪些电源好信号没出来?

网友:
联想E40掉电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477-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A:
PF10和和PQ89的1 2 5 6 脚是相通的,要是不通的话可以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10和和PQ89的1 2 5 6 脚是相通的,要是不通的话可以直连

我接通了PF10,没通的时候是没有DRAMPWRGD_CPU(内存供电好信号)的,现在这个内存供电好信号也出来了

网友A:
U31的1脚和2脚应该为高电平,4脚输出也应该为高电平,这是个与门,你把U31拆了,先量量1脚和2脚是不是高电平,是高电平的话,并且5脚有3V的电压,说明条件正常,4J脚要是不输出高电平,就把他换了

网友A:
1.5vsus转1.5vCPU电压出来没,这个不出也会掉电

网友:
查转换电压,这款机器修到过3V转3V有问题掉电的

网友:
感觉是这个门电路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把这个大与门装上试试,你拆了去桥的3个pg没上拉电压肯定会掉

网友C:
U31 只是一个简单的与门 要是条件满足 自然会输出 要是你还在纠结这个4PIN没有输出 就查U31的条件     怀疑你的板子还有供电没有出来导致掉电 查下吧

网友D:
这个信号应该去南桥的吧,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0.5A多掉电。你查查其他的转化电压出来没有,一般都是3.3和5V比较多,转化电压出不来导致掉电

网友E:
查下全板,看下还有别处缺电压没

网友:
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我记得好像也是1.5转1.5电压没出来 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F:
我估计还 是哪里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G:
以前修道过一个E40 定时掉电 是BIOS 问题

网友D:
保险烧了 是不是后继短路  测量下  楼主修好给个答案

网友H:
少电压,仔细找找看

网友:
或者后继短路

网友I:
仔细测量一下 看那些转换电压

网友:
E40修过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全板,看下还有别处缺电压没

量大电感除了显示电压其他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1的1脚和2脚应该为高电平,4脚输出也应该为高电平,这是个与门,你把U31拆了,先量量1脚和2脚是不是高电 ...

换了,还是掉电。开能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sus转1.5vCPU电压出来没,这个不出也会掉电

把pf10连接之后就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大与门装上试试,你拆了去桥的3个pg没上拉电压肯定会掉

换了新的,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1 只是一个简单的与门 要是条件满足 自然会输出 要是你还在纠结这个4PIN没有输出 就查U31的条件     怀疑 ...

可能是芯片坏了,把4pin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应该去南桥的吧,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性大

是的,现在我也怀疑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修道过一个E40 定时掉电 是BIOS 问题

刷过bios了,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之前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 掉电一般是保险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对着图纸修,不难。具体是在那个故障,还得你去寻找,这样才深刻

网友:
来蹭分,请版主见谅。

网友:
u4 4pin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还有问题的,其他地方看看

网友:
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来向楼主学习一番。。。。。

网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仔细测量一下 看那些转换电压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少电压,仔细找找看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烧了 是不是后继短路  测量下  楼主修好给个答案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还 是哪里有电压没有出来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全板,看下还有别处缺电压没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谢谢你们的帮助!你是对的

网友J:
修好了么  楼主

网友:
可能后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么  楼主

这板修完了,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以为I系列的板子的显示方面供电+VCC_GFX_CORE都是跑码之后才会出来的,所以当初量电压的时候唯独没有这个电压,而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这板子是显卡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供电不全掉电。

网友:
可能哪个保险有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PQ89是个通病

网友:
四脚三个信号连在一起,是不是被某一路给拉低了。

网友:
电流的0.5掉电,显卡供电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