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不触发

楼主(2016-06-19):
P5G41T不触发:
1、上电之前测量ATX对地值,发现1脚只有29,其他都正常
2、先通电试试,不触发
3、插上电先触摸一下各个元件是否发烫,因为插电之前测第一脚感觉不正常。
4、发现网卡发烫,拔掉ATX接口,测量网卡附近的电容,有三个对地短路、
5、拆掉网卡,顺利触发,但不跑码
6、CPU 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
7、先刷一下BIOS再说,OK ,问题解决
打字太辛苦,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就给加点分吧。

华硕P5G41T-M LX V2(BIOS).rar

网友:
快准狠。。。干净利落,已加分

网友:
一大早的就有帖子发  生意好啊 说明

网友:
G41的南桥坏的多,当时看到标题我都怕是南桥坏了,结果还好,楼主运气,南桥没坏

网友:
这种问题难得遇到。。。

网友:
G41南桥坏比较多!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感谢分享

网友:
网卡发烫造成3VSB短路不触发
思路不错

网友:
应该是雷击过的板了吧

网友:
南桥坏你们也能修?用啥装备呢

网友:
这个不错网卡坏了应该是打雷导致了把哈哈

网友:
我怎么就没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