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AZQSAMB6F1 外接正常

楼主(2016-06-19):
ACER DAZQSAMB6F1 外接正常 内屏暗屏  查CN1    LCDVCC 3.3V    VIN19V    BL_ON  3.3V  7.8脚  3.3V   13脚  3.3v     还有要查的供电吗?  客户拿过来是屏线烧短路 接好屏线开机暗屏     屏线换过一样暗屏

网友A:
接口电压正常,查查屏高压板吧

网友B:
没有换过屏试嘛

网友C:
换屏试一,把屏上的升压电路搞坏了,导致暗屏

网友:
屏换过三四张  都一样

网友D:
换屏试试噻。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如果电压都正常,就考虑屏线和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试试噻。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如果电压都正常,就考虑屏线和屏吧!

换了好几个牌子的屏都一样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试一,把屏上的升压电路搞坏了,导致暗屏

亲,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过屏试嘛

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电压正常,查查屏高压板吧

LED   LED  LED  LED

网友:
主要查供电,开启,接地,只要这三样满足肯定会亮的,详细再看看

网友:
屏已更换过。。。

网友E:
开启电压,在线查一下,是否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电压,在线查一下,是否被拉低.

BL_ON????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不过你看一下屏线是烧坏的,是否还有线没有接通

网友C:
如果屏换过了就如此好修了,很简单了,要我,我就不会再去纠结什么了,直接从屏供电处拉一个电压过来用于屏的背光开启信号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还是摄像与话筒打下值,

网友:
lcd_pwm信号没查。

网友:
18楼说得对,都有电压了,就这个还没有测试有电不,这个信号多半是被烧出问题了,拉上电压就应该好的

网友:
只要测试图纸上的R31就明了

网友:
两led的供电。开启。亮度、。就这三个信号管背光

网友:
暗屏应该会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屏换过了就如此好修了,很简单了,要我,我就不会再去纠结什么了,直接从屏供电处拉一个电压过来用于屏的 ...

对的,后来就是这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