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 AOO 精英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6-19):
同行送一台dell inspiron 560S台式机,加电无显示,插诊断卡不跑码,拆主板,测量各大条件,无CPU供电,CPU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333,查5脚VCC,5V供电正常,35脚EN,3.3V正常,那就应该有CPU供电了啊,判断是6333坏了,果断换一片,开机,涛声依旧,不出CPU供电,慢慢查外围条件吧,ISL6333这个芯片,要正常工作,出了要有VCC,EN,RST等条件,29、42、34脚还必须要有12V供电,查29、34脚12V正常,42脚无12v,R209一端12V,一端0v,测量C265短路,换之,测r209阻值变大,找2.2欧姆电阻换之,加电开机,跑码D1,有间断循环两声报警,插上内存,有连续5声循环报警,怀疑内存问题,测试内存工作条件,全部满足,只好接显示器看看,一看,亮机,屏幕显示BIOS硬件信息未保存,F2进bios,5声报警消失,重新设置保存BIOS,装机修复,附上维修图纸

G43T-DM1 V AOO 精英.pdf

网友:
学习了,很好有人这么仔细修台式机的板子  楼主精神牛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就容易忽略    三个脚都要有12V   我一般测一个有 就当它全有了  楼主够 仔细

网友:
有的品牌机,诊断卡都不跑码的

网友:
看到2R2电阻 我都喜欢量下 通不通

网友:
我看了下图纸42脚是VIN等于,这个电压肯定要有的。如果2R2没有坏的话肯定会风扇转一下就停了